EE7.9.5新建symbols,无法删除的问题?

楼主(2019-06-03):
在library里面新建一个符号,但是无法删除,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提示:the required action cannot be peRFormed: you have no rights to access this object

还是就是用symbols 向导生成的PKG_TYPE是灰色的, 不能更改?

试了下,无法贴图。

网友A:
    无法删除符号的原因可能因为你和part已经建立了关系或者和cell建立了关系

网友:
    暂时可以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删除符号的原因可能因为你和part已经建立了关系或者和cell建立了关系

单独画的,和别的没有关联。

楼主:
    在library里面新建一个符号,只要打开就会出现无法删除,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提示:the required action cannot be performed: you have no rights to access this object
如果不打开,直接删除就可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library里面新建一个符号,只要打开就会出现无法删除,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提示:the required  ...

不太明白,既然要删除,为什么要打开?就像一个word文件,你打开了,肯定不能删了啊。

网友C:
    可以试试以下操作方法:将symbol重命名,然后再执行删除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以下操作方法:将symbol重命名,然后再执行删除命令。

    尝试后请反馈是否可行(●°u°●)?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既然要删除,为什么要打开?就像一个word文件,你打开了,肯定不能删了啊。

    符号画的不对,打开才能看到,想再删除,才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试了有两种方法,楼上的方法还没有试。一种是重新打开库文件,直接删除,二是再打开一个另外的符号,就可以删除除这个之外的符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