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单位问题

楼主(2019-06-04):
请教大神,
最近看GB/T18387电动车辆的电磁场发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其中看见电场强度的单位是dB(uV/m/kHz),这个不应该是dB(uV/m)吗?
另外,还有下图中的描述,应该怎样理解。非常感谢!

网友:
场强的单位是dB(uV/m)或者uV/m,后面带的/kHz是指在指定的频率条件下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