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关于屏蔽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9-06-04):
如图所示,为一七芯电缆的截面

说明:
1.红色为CAN双绞线,黑色为屏蔽层
2.黄色为信号线A,黑色为屏蔽层
3.其它均为不带屏蔽的普通信号线,橘色为电源地
4.七芯电缆整体有一个屏蔽层和钢丝网保护层

遇到的问题是:
1.目前的工艺是CAN的屏蔽、信号线A的屏蔽和七芯电缆的屏蔽禁止连接
2.信号线A的屏蔽居然是和橘色的信号地连接到一起,小白认为,这样会导致电源地上的杂讯轻而易举通过屏蔽层耦合到信号线上
3.这样的芯线,各位大神认为对于屏蔽层应该如何处理?
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都是电源地和信号地分开

网友A:
1、CAN的双绞线H与L是各自屏蔽吗,这个很不合理,差分走线的目的就是抑制共模干扰,和保证传输阻抗,如果各自屏蔽,效果跟单端走线差不多了吧。
2、信号线A是以橘色的信号地为参考吗,如果是,我个人觉得可以(效果类似同轴了),如果不是,屏蔽层就悬空吧,这是我的理解,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AN的双绞线H与L是各自屏蔽吗,这个很不合理,差分走线的目的就是抑制共模干扰,和保证传输阻抗,如果各 ...

屏蔽层悬空被干扰后可能形成辐射天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