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导辐射测试的RBW与VBW设置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9-06-04):
请教大神,EMC传导辐射从9kHz-18GHz频段的RBW与VBW如何设置?设置参数从哪个法规得知?
另外VBW与RBW能帮忙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嘛?这两者区别是什么?感谢!

网友:
VBW: 显示带宽-在测试时能看到更宽的频率范围,RBW,分辨率带宽,有人也叫参考带宽,表示测试的是多大带宽的功率.
一般来说,VBW是RBW的3至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