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layout设计中,基数层OK吗?

楼主(2019-06-04):
一般做pcb板时,层数都是偶数层。芯片layout设计时基数层OK吗?我不太懂,想请帮忙解释下。

网友:
单面板可以

网友:
简单的产品一般1层或者2层板可以搞定。
也有3层,4层, 5  6 7 8层。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能做,制版时把其中一个core单面全部蚀刻掉就好,不对称可能对压板有影响;
关键是价格和偶数层差不多(单面板不算),没性价比。

网友:
    层压有影响

网友(2019-10-09):
    基板可以做奇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