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输出的PDF可以搜索器件吗

楼主(2019-06-04):
如题,在layout里面输出的PDF不能搜索器件,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是如何输出的,打印输出?

网友:
    放上来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输出的,打印输出?

    是的,但不能搜索。

网友A:
    我试了下,是可以搜索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是可以搜索的哦。

    谢谢 我的还是不行

网友:
    与你设定的字体和PDF浏览器有关

网友:
    如果你是按图片的位置显示位号,PDF是搜索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