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铺地的时候,有些地方不想铺地,但是铺地就全铺的,怎么办?

楼主(2019-06-04):
altium Designer15
在铺地的时候,有些地方不想铺地,但是铺地就是全铺的,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用当前图层用线或弧线画出不想铺铜的区域,一定要闭合,然后按shift+鼠标左键选择刚画的线段,利用T V T建立铺铜挖空即可,然后将刚画的线全删掉。多个图层都画,可以复制刚生成的挖空区,属性更改图层即可,也可以在工具 栏,放置 下边有放置多边形挖空! TVT可以放置任意形状,放置挖空好像只能是折线,

网友:
    2楼的方法很好,但是不需要建立挖空区域,直接在这些线或弧的属性里勾选Keepout即可,这样就不需要删除这些线或弧了。
将线或弧属性里的Keepout进行勾选,其作用与Keepout layer一样,只是它只适用于当前层,且输出gerber时不会被输出(所以不需要删除,它只起Keepout作用,不起其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