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有没有批量放过孔的方法啊???

楼主(2019-06-04):
    altium Designer15有没有批量放过孔的方法啊???一个一个放好慢

网友:
    有放置过孔阵列的啊,设置好过孔大小,间距,选择铺铜就可以了

网友A:
    tools->Via stitching/shielding->add stitching to net
    这个方法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一般用复制-粘贴和复制-特殊粘贴里的阵列,结合使用。

网友:
    AD的过孔阵列设置比较特别,在“编辑/特殊粘贴”,建议粘贴时勾选“保持网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Via stitching/shielding->add stitching to net
这个方法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一般用复制 ...

    大神,请教一下我之前复制粘贴过孔,过孔的网络名没有复制到是什么原因?
    你的也这样吗?

网友:
    学会了,原来设置下keep net即可。

paste array是批量粘贴,楼主可以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