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隐藏铺地层进行线路检查,但是不知道方法,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6-04):
想隐藏铺地层进行线路检查,但是不知道方法,哪位大神指导一下???AD15

网友:
    工具 铺铜  shelve * polygon(s)  *是你铺铜的数量,快捷键 T G H  查看完后,工具 铺铜 restore ***那个恢复即可,快捷命令 T G E

网友:
    另外还可以将查看模式改为透视,可以将铺铜编程半透明的效果

网友:
    快捷键“L”, 打开视图设置,关掉多边形覆铜即可了!

网友:
    线路检查推荐直接用PCB自带的DRC检查,比自己检查靠谱多了。

    tools>design rule 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