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人家画好的封装放到自己的封装里去???Altium Designer15

楼主(2019-06-04):
    怎样把人家画好的封装放到自己的封装里去???altium Designer15

网友A:
    如果人家的封装也是在库里,那么打开库,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如果人家的封装在PCB里,可以直接复制目标封装,再粘贴到自己库里;若封装较多,可以先Design->make PCB Library,生成库先,再复制粘贴。

网友:
    路上正解,而且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人家的封装也是在库里,那么打开库,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如果人家的封装在PCB里,可以直接复制目 ...

大神666。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人家的封装也是在库里,那么打开库,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如果人家的封装在PCB里,可以直接复制目 ...

学习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