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铺铜的厚度怎么选择???

楼主(2019-06-04):
altium Designer15铺铜的厚度怎么选择???

网友A: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可以设置厚度,
但是,出gerber时并不会包含该参数,所以,做板时,你还是要把铜箔厚度告诉厂家

网友B:
路上正解,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可以设置厚度,后面板子好了,可以在板框外放置层叠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可以设置厚度,
但是,出gerber时并不会包含该参数,所以,做板时,你 ...

知道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上正解,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可以设置厚度,后面板子好了,可以在板框外放置层叠表。

...

层叠表是什么???还没用过这个功能,这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
层叠表显示的是你设置的层叠信息,例如各层类别、铜箔厚度、介质厚度等。
当进行多层板绘制时,就需要放置层叠信息,以让厂家知道各层介质和铜箔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叠表是什么???还没用过这个功能,这个有什么作用???

我们公司做的PCB加工文件里面的层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