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C multisim14.0 仿真出错

楼主(2019-06-04):
最近在做一个DC-AC 电路仿真,采用的是H桥拓扑,但是一加信号源V1 就运行报错,去除就没有问题。仿真图见附件。
个人觉得是哪边设置有问题,麻烦有经验的给些建议。

网友:
没做过AC DC转换

网友:
mulitsim的仿真结果与实际差距太大,换个仿真软件吧,如tina、orcad都可以。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