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热水温度控制系统做实物,加热装置用什么好?

楼主(2019-06-05):
想用单片机热水温度控制系统做实物,加热装置用什么好?

网友A:
当然少不了用电炉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少不了用电炉丝了

你做过吗?用继电器还是光电耦合装置控制痛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过吗?用继电器还是光电耦合装置控制痛断?

用继电器控制通断即可。淘宝上可以买到5V控制220V交流的

网友:
用继电器的多

网友:
我说一下控制电路,加热管可以选择陶瓷加热棒或金属加热管(例如热得快),单片机→光电耦合→继电器(功率小)→加热装置。单片机→光电耦合→继电器→接触器(大功率)→加热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