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多片DDR3中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都走点对点拓扑有什么缺点呢?

楼主(2019-06-05):
    如题,看到公司目前有个板子的设计,1片FPGA连2片或4片DDR3,不是按照一般datasheet要求(数据线点对点,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选用T型或fly-by),这几款板子DDR3的所有走线都是点对点拓扑,这样的板子对比按照datasheet要求设计的板子有什么缺点呢?盼复,感谢

网友A:
    这样对于硬件来说更简单了,但是对于FPGA工程师来说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于硬件来说更简单了,但是对于FPGA工程师来说就麻烦了

对于大公司分工细的话确实是,但这边就没分得那么清,FPGA、硬件、layout都是同一人,
    这样时序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性能、功耗等方面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A:
    每片DDR的地址线都是独立的,那么FPGA要用到的IO就更多了,功耗会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片DDR的地址线都是独立的,那么FPGA要用到的IO就更多了,功耗会更大些。

    是,功耗和成本(layout空间)不佳是肯定的,甚至多出那么多走线,层叠也可能增加,
但像时序、SI、PI、阻抗等性能方面是否会有不利影响呢?

网友:
    没什么影响,只要FPGA编程水平够牛,这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