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的数字信号缓冲器应用, 有个波形看不懂啊!

楼主(2019-06-05):
施密特触发器可以将缓慢或有噪声的信号转换为较理想的数字信号,可以解决因边沿台阶造成的寄存器误判。

下面的输入/输出滞后的波形,怎么解读呢?求解啊!

网友:
滞回比较器

网友:
    滞回比较器,说得没错

网友:
    輸入大於1.7,輸出5V---輸入小於0.9,輸出0V

网友:
    很多教材书里有吧

网友:
    Figure 4 说明的是滞迴原理,意思是输入触发电平跟当前输出状态有关。如果当前输出状态是0V,需要输入电平达到1.7V以上才能让输出翻转为5V; 此后如果要让输出翻转回0V,输入电平则必须达到0.9V以下。显然,这个器件对于0.9V-1.7V之间的输入电平不予响应,可以认为它具有800毫伏的宽广噪声容限。这个特性特别适用于跟模拟电路接口,把不规则、缓慢过渡、和高噪声含量的信号转换为矩形波。

网友:
    ic廠常用來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