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主流芯片选型指导和命名规则(一)(上)

楼主(2019-06-05):
FPGA 主流芯片选型指导和命名规则(一)
题目可能有点大,主要介绍Xilinx和Altera公司的主流芯片的选型(包括中低高端产品的介绍)和两大厂家的命名规则,主要看封装和逻辑数量。
1.主流芯片选型
1.1Xilinx主流芯片选型
在采用FPGA电路设计中,首先要进行芯片选型。而芯片选型都是根据你的设计需求来找器件,不确定需求的话就无从谈起选型。需求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1.1选型要求
1. 1.时钟速度(逻辑时钟、IO时钟等),不同Family能达到的速度不同
2. 2.时钟数量,不同Family的时钟资源不同
3. 3.IO数目和支持的电平标准
4. 4.板上封装(焊接方式、体积大小)
5. 5.其他各种硬核功能(PowerPC,MGT,GTP,TEMAC等)
6. 6.功耗要求,顺便考虑散热空间
7. 7.非易失性要求,Spartan 3A系列有内置Flash
8. 8.产品调试和升级扩容空间,比如调试时用较大的器件,完成后改用同样封装较小规模的器件
9. 9.最后,当然是选择满足所有要求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款。
Xilinx 主流芯片选型
1.1.2 主流PLD产品
1.1.2.1XC9500XL XC9500 Flash 工艺PLD,常见型号有XC9536,XC9572,XC95144等。型号后两位表示宏单元数量

网友:
回复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