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I2C波形找问题

楼主(2019-06-05):
各位大神,I2C波形上的这种时钟、数据互相影响的情况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网友:
    有試過串聯電阻嗎?

网友:
    串扰?或者功率不够导致

网友:
    有振铃现象

网友:
    这个首先得排除示波器本身的耦合。再就是这个波形干扰幅度并不大,完全不会影响I2C的正常工作。

网友:
    这怎么量的

网友:
    把PCB图上传一下

网友:
    是不是示波器地回路太长呢

网友:
    可以在說詳細一點嗎?只丟一張圖檔未免太少資料

网友:
    这个波形很好啊,影响你功能了吗?
    你们对信号质量有要求吗?

网友:
SDA与SCL之间的互串,正常,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图中的互串噪声幅度远在噪声容限以内,完全不影响I2C的正常工作,没必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