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天线的全面测试要测试哪些指标,感谢!

楼主(2019-06-05):
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天线的全面测试要测试哪些指标,感谢!

网友:
天线测试首选OTA测试,就是用天线暗室做远场测试。

具体指标有,效率,增益,方向图等。

网友:
看是做有源还是无源测试了。。。

测试指标和方法也不相同

网友:
两位版主好

网友:
如果单纯是天线的话,那就是无源测试了;如果是一套系统的话,那就是有源测试了

网友:
我想至少要测一下方向图、天线噪温、有时是不是还要测一下天线的G/T值 有伺服装置的还得测伺服的一些指标吧

网友:
天线暗室远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