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关于网络分析仪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9-06-05):
如果一整块射频电路板,它是不可能给每个子电路弄一个BNC头让你与网络分析仪连接的,这时只有在子电路(比如LNA)的输入输出端口各接一条SMA线(不知是不是叫SMA线),来测试它的S参数。此时应该如何校准?根据标准的校准方法,应该在网络分析仪器的S11和S22口先接开路,短路和50欧配件,然后在各个端口接50欧配件进行第二组校准。接着在网络分析仪的两个端口用SMA线互连,进行第三组校准。

如果我的参考平面是电路板,如何进行这三组校准呢。是不是用板上开路的地方代替开路配件,短路的地方代替短路配件,用50欧的电阻代替50欧配件。那第三组校准又应该如何在板上进行呢??是不是把两根连到板上的SMA线用锡连在一起呢?请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校准最好用专门的校准件来做,否则容易带来误差。

网友:
版主正解。不过楼主的办法,在没有校准件的情况下,确实也是可以使用的,很机智哦,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一直都知道网分使用之前需要校准,但是对具体的校准步骤不是特别熟悉

网友:
不用连上板子校准,只需校准你用的cable线即可。
你只需把你要用的50欧姆cable线接到网络分析仪上:
短路cable线另外一头(将会接到PCB板的那一头)校准short
再将短路解除校准open
再用仪器所配的50欧姆标准件校准50欧
校准完后网络分析仪就会记录下当前的数据,就可以连上PCB板进行测试了。

网友:
只需校准一次,记住你接校准件的那个面就是参考面就行了

一个转接头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如果频率不是太高,可以采用你说的办法,做校准的时候选择 Ideal calibration kit.
或者如楼上几位说的,按照通常的校准办法,把延长线包含在测量里面,频率1GHz以下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

如果频率高于1GHz,可以考虑焊接SMA connector到板上,减少延长线带来的影响。参考附件里的图,那是我们自己的射频板子,手工焊接了SMA connector作为测试点。因为没有现成的焊盘,焊接需要多花点时间。这个硬延长线至少有三个好处:
    1. 减少了延长线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2. 提供了一个坚固的VNA 电缆的连接点。
    3. 减少了因为延长线弯曲形状不相同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