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可以从5V转到10V电流可达600mA以上的电源芯片?感谢!

楼主(2019-06-05):
有没有一款可以从5V转到10V电流可达600mA以上的电源芯片?感谢!

网友:
这种芯片大把的吧~ DC-DC

网友A:
PL7512大功率的升压IC,5V转9V2A,5V转12V1.5A PL2628小功率的升压IC,5V转9v600MA,5V转12v4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7512大功率的升压IC,5V转9V2A,5V转12V1.5A PL2628小功率的升压IC,5V转9v600MA,5V转12v400MA左右

输出电压可调节

网友A:
给你一个链接

网友:
射频功放才会用到这么大的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链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57e41d74905f804d2b160b4e767f5acfa1c783d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