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丝如何放

楼主(2019-06-05):
请教大神,
010放置在TVS 左边还是右边啊
若先防浪涌 应放置在右边吧?感谢!

网友A:
你的接口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PTC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保护中起前后级隔离退耦作用,典型取值为10Ω/1W;为保证前级气体放电管能顺利的导通,泄放大能量必须增加此电阻进行分压,确保大部分能量通过气体放电管泄放。如浪涌防护电压等级不高,可省略掉前级保护元件及相应的隔离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口是输入还是输出

图上看485应该是输入接口,保险丝靠输入放置,但一般485不承载电压不需要保险丝,需要做浪涌防护

网友:
注意TVS二极管尽量选用低容值、大通流量的,启动电压和截止电压选取要恰当,以防止TVS误动作。SMBJ6.0CA的TVS管漏电流高达800μA,并非最合适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