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Generator从入门到放弃(二)---Digital Filter(1)

楼主(2019-06-05):
System Generator从入门到放弃---Digital Filter1

文章目录

System Generator从入门到放弃(二)-Digital Filter
一、Digital Filter
1、简介
2、产生正弦信号
2.1 本部分设计使用到的block
3、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3.1 本部分设计使用到的block
3.2 数字滤波器设计
3.3 FPGA系统配置
3.4 开始仿真
3.5 将设计导出到FPGA
3.6 打开Vivado示例工程
4、FDATool block的使用
5、生成说明文档与testbench
5.1 生成说明文档
5.2 生成testbench
6、资源分析与时序分析
6.1 查看分析结果
6.2 时序分析
6.3 资源分析
6.4 资时序/资源分析失败的说明

  System Generator是Xilinx公司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开发的一种设计工具,它通过将Xilinx开发的一些模块嵌入到Simulink的库中,可以在Simulink中进行定点仿真,可以设置定点信号的类型,这样就可以比较定点仿真与浮点仿真的区别。并且可以生成HDL文件,或者网表,可以在ISE中进行调用。或者直接生成比特流下载文件。能够加快DSP系统的开发进度。

一、Digital Filter
1、简介
  数字滤波器的功能是对输入离散信号的数字代码进行运算处理,以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数字滤波一般分为时域滤波和频域滤波。频域滤波是将时域变换到频域,对相应频率做调整,然后反变换到时域,抛开FFT的话过程相对简单。在这里我们主要说时域滤波。
  时域滤波器分为无限脉冲响应IIR和有限脉冲响应FIR两种。IIR滤波器的优点是可以用较低的阶数(相比同样指标的FIR滤波器)实现滤波器。缺点一:不是线性相位,只能用于对相位信息不敏感的信号(如音频信号)。缺点二:有可能是不稳定的。在设计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稳定性和因果性,要求z变换所有的极点都必须位于单位圆内。但即使是这样,也可能由于量化舍入等因素引起的误差最终导致IIR滤波器不稳定。FIR滤波器的优点是可以设计成具有线性相位的,并且是稳定的(FIR滤波器除原点处外没有极点),缺点是阶数高,也就是说计算量大。
  具体介绍大家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
楼主有没有现成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