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out双向口之学习FPGA

楼主(2019-06-05):
    芯片外部管脚很多都做成inout类型的,目的是为了节省管脚。一般的信号线用作总线等双向数据传输的时候就要用到inout类型了。其实就是一个端口既作输入又作输出,但不是同时,需要有一个控制信号out_en控制h何时为输出,何时为输入。具体可以看下这个例子:

module dual_port(

从例子可以知道,当inout用作输出时,就像平常一样。当inout用作输入时,需要设为高阻态,这样其电平就可以由外部输入信号决定了(这是高阻态的特性)。

网友:
回复看看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