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买个二手网络分析仪,怎么知道其功能是否完好?

楼主(2019-06-05):
请教大神,
如果想买个二手网络分析仪,怎么知道其功能是否完好?
有些什么检测手段?
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非常感谢!

网友:
找个已知性能的器件测一下,看个大概就行。至于功能,网分功能太多了,我们通常都不会全部用到。挑你常用的功能做测试

网友:
首选看成色,新旧程度,太旧的机器不建议买,电子设备,时间长了都不靠谱

然后开机后放一段时间再用,有些设备开机时间长了以后,一发热就不行了

网分建议搭配校准件测试,做次校准,基本的功能是否正常也就能看到了

最后拿已知性能的器件做个测试,看是否准确

其实最好是找仪器厂商来评估仪器性能,或者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

网友:
买二手的网络分析仪,主要看一下源频率,幅度,还有传输和反射曲线是否正常,最简单的就是要供应商提供计量证书(最好是一级计量单位)

网友:
网分有专门的校准件,用校准件检测一下就好

网友:
二手仪器水太深,最好找有长期合作的购买!

网友:
可以先租一个月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