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服务器金属外壳的标示位置进行6KV接触放电时,出现死机现象。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06-05):
公司服务器金属外壳的标示位置进行6KV接触放电时,出现死机现象。请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标识下方有什么芯片?从软件查看是哪一功能出的问题了吗?
其次再看看芯片的散热器都接地了没?

网友:
还可以看看复位电路的及其布线。

网友:
1.缝隙所对之处有必要检查以下;
2.找出板子的敏感地方与敏感信号;重点查内部线缆和外部线缆信号以及在PCB中行走的路程中相邻的信号;
3.时钟,重启信号为重点排查对象,分模块,分电路一个个的去掉排查,看看是否是哪个中断引起;

网友:
只給這樣的資訊未免太奇怪了吧

网友:
这样我也不知道啥原因,信息量太少呀

网友:
这个是机箱上盖吗,如果是上盖,建议检查上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