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画好的原理图这会要增加电路,器件编号又要修改,好麻烦,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6-05):
    刚开始画好的原理图这会要增加电路,器件编号又要修改,好麻烦,每次都是一遍一遍的检查,导入PCB还经常会有重复的,怎么办???这个问题好纠结啊……

网友A:
    建议采用多张原理图方式,每张图一个模块,器件位号在单个模块内连续编号,每模块都保留有一些空号。

网友(点评):
办法太笨,AD不用这么复杂的操作,自动连续编号

网友B:
    AD不会有这个问题啊,AD新增加的元器件不管是复制还是从库里面调出来的,放在原理图里面都是问号,你只需要静态注释一下就可以了,系统会自动编号,绝对不会有重复的位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D不会有这个问题啊,AD新增加的元器件不管是复制还是从库里面调出来的,放在原理图里面都是问号,你只需要 ...

而且就算有重复的位号,系统也会在这个元器件下面显示红色波浪线,表示位号重复
另外还有肯定是你没有做原理图的Compile,只要你做了,系统会把你的错误显示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多张原理图方式,每张图一个模块,器件位号在单个模块内连续编号,每模块都保留有一些空号。

    不管你有多少页,整个工程都是自动连续编号,不会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就算有重复的位号,系统也会在这个元器件下面显示红色波浪线,表示位号重复
另外还有肯定是你没有做 ...

谢谢大神定力答复,以后画板子的时候都会注意的

网友:
    新加的器件可以换号

网友:
    画完原理图之后重排下位号再导入pcb

网友:
    如果编号重复会有红色警告线,修改器件编号指导无警告线,可以自动编号,就不会有重复的

网友:
    不妨学学tools>annotate schemativs和接着的几个命令,重置原理图所有元器件编号、复位原理图重复元器件编号、重置未编号的元器件编号等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