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PCB布线时网络标号问题???

楼主(2019-06-05):
用的AD15,在绘制原理图和PCB时,从原理图生成PCB,在布线时发现管脚和焊盘等都有网络标号,但在绘制走线时,导线不会自动生成网络名,必须手动添加,请教各位大神是为什么???

网友:
你用的不是交互式布线工具吧,是2d线吧

网友:
应该用的是2D线,需要在属性中,赋予网络的,麻烦!改用交互式布线哦

网友A:
就问你是不是用的这个走线(交互式走线),如果用的这个怎么可能会出现你那种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问你是不是用的这个走线(交互式走线),如果用的这个怎么可能会出现你那种现象呢

用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