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狂了,封装选的是我自己画的,检查都是对的,导入PCB就变成自带的封装了,什么鬼?

楼主(2019-06-05):
    抓狂了,封装选的是我自己画的,检查都是对的,导入PCB就变成自带的封装了,什么鬼???用的AD15

网友A:
    原理图里面,设置封装的时候,有个PCB库的选择,不要用any,选自己画的封装的库的路径

网友:
    检查下库路径

网友:
    肯定设置的不对,截图看一下

网友:
    库选对了吗

网友B:
    打开原理图界面下,“工具/封装管理器”,检查所有器件的当前封装,并验证PCB封装的存储路径。

网友:
    两个库里有同名封装

网友:
    检查封装库是不是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里面,设置封装的时候,有个PCB库的选择,不要用any,选自己画的封装的库的路径

添加我自己库的路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原理图界面下,“工具/封装管理器”,检查所有器件的当前封装,并验证PCB封装的存储路径。

好多,谢谢,不过这里应该是可以看,能在这里修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我自己库的路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