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从原理图到PCB的时候,整块板子都会变绿,是我哪里没操作对吗???

楼主(2019-06-05):
重新从原理图到PCB的时候,整块板子都会变绿,因此不得不删除之前画好的PCB,重新开始,很无语,是我哪里没操作对吗???

网友A:
导入的时候是不是导入了room,把room删掉就没事了

网友:
先清洗全部网络试一试了,不会丢失你现在的布线和网络,会删去多余非同步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时候是不是导入了room,把room删掉就没事了

楼楼可以先按照这位的试一下,如果不是room,还可能是规则,按shift+v看一下。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一般最底下的room不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