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输出正片阻焊 GERBER

楼主(2019-06-05):
如题,请教。

网友:
阻焊出gerber数据不都是正片吗?只是做的时候和负片类似

网友:
    将阻焊层加入到gerber中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默认导出的Gerber都是正片,导负片时勾选negative

网友:
    大家會錯意了, 雖然是以正片設定方式輸出Soldermask 的底片.
但實際應用上而言, 其實他輸出的影像是要被挖掉的,所以才會覺得像是負片.

其實這個正負片就使用上沒差別,但就板廠做網版或鋼板時對solder mask , solder Paste 的形狀大小的修改就有影響.
沒必要去變更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