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 Logic VX.2 工具选项菜单大小调整问题

楼主(2019-06-05):
    各位,pads Logic VX.2  这个菜单“工具”------》》“选项”菜单显示不全,怎么调整呀??

网友A:
    把系统改为英文!,VX.2.5改善了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系统改为英文!,VX.2.5改善了这问题!

    谢谢!问题已解决了,下载了“resource_hacker.zip"文件,修改了图中的文件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了,下载了“resource_hacker.zip"文件,修改了图中的文件值。

是的,修改资源文件可以解决!但用引文系统的话没什么问题都没有!VX2.5在中文系统下这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WIN10 系统嘛,要打补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修改资源文件可以解决!但用引文系统的话没什么问题都没有!VX2.5在中文系统下这问题也解决了!:lo ...

vx2.5 版本的哪里可以下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vx2.5 版本的哪里可以下载啊 ??

论坛里就有啊!搜一下吧!

网友C:
    LAYOUT里的封装向导也是显示不全的,有木有方法解决?

楼主(2019-07-06):
引用 网友C:
    LAYOUT里的封装向导也是显示不全的,有木有方法解决?

没见到过你说的问题,可以截图发上来看下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