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以的PDF的 Layout建议在pcb上面怎么处理,请大神传授真经。

楼主(2019-06-05):
    [图片]   如图所示,在pcb上面要怎么画这个layout,谁有做过类似的,是否可以说说怎么处理,谢谢。图片在后面,往下看,弄了几次终于可以上传了。

楼主:
    图片在这里,谢谢!

网友:
    照着摆、照着画,实在不行把图片导进去照着描

网友:
    不就是抄板嘛。。。照着做呀

网友:
    你这个是射频走线吧,你最好让射频工程师看下,然后你要自己根据你的层叠计算阻抗的,示意图只能得到器件的大概位置,具体的要根据结构和射频工程师的建议来的

网友:
    這個就是射频工程师提供的

网友:
    把原理图画了!照着摆器件打孔画铜皮

网友:
    照着摆放和打孔,然后再看看有没有阻抗要求和原件封装等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著擺放

    没有尺寸。

楼主:
    没有相关尺寸,怎么办?

网友:
    没尺寸,其实要射频工程师后期调位置的

网友:
    这个直接描就可以了:至于尺寸,这论坛中有PDF转DXF小软件,再在BRD中导入DXF,量下导入后的实际尺寸和实际的器件尺寸,按比例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尺寸。

    如果你是公司  layout  或   發包給你做   那一定有               不好意思講難聽點,  除非你是要抄襲 或  有人請你幫忙抄襲   ,    但又不會
不然你只是下載想學 或 有人要考你 , 看你行不行 或 其他原因
    能否請說一下 你是哪種情形
這樣想幫你的人 , 才有辦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尺寸。

这是数据手册上面的图片

网友:
    射频板,需要打地孔,保证射频信号稳定,射频线尽量直,拐弯用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