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3仿真结果与实际测试相差较大

楼主(2019-06-06):
DDR3仿真结果与实际测试相差较大,以其中DATA数据信号中D2来看,仿真侧得的有效时序时间为430ps;而测试得到的结果是tIS 360PS     tIH 200ps,有效时间为560ps;
为何有这么大差距?通常实际测试与仿真差距有多大;

望大神赐教;

网友:
是不是用的理想电源参数,相关的VRM等参数有没有添加?

网友A:
这样说太虚了,不知道你的各种设置是否正确,很难判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太虚了,不知道你的各种设置是否正确,很难判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每项设置都写清楚的话太麻烦;实际测试与仿真结果通常有多少差异?

网友:
仿真看个像

网友(2019-07-16):
有差异就对了,不然就不会是仿真;结果相差太多,就需要查看你设置的参数与实际的参数相差多少而论。

网友:
有差异是肯定的,相差太大就不对了

网友(2019-09-25):
你这样一个大概的问题人家很难回答你,因为实际测试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譬如说你用的驱动模型是否和实际的驱动模式一样,电源质量如何,如果模型选择不一样,结果相差50%也不奇怪。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