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输入8~40V_输出12V4A用什么电源拓扑?

楼主(2019-06-06):
电源方面的设计经验不是很足,请教下各位大神,
输入DC8~40V,输出12V4A用什么电源拓扑好?
希望元件占面积少点,效率高一点,最好是93%以上;
大致了解了一下,似乎可以用单管反激/单管正激,同步整流?
请给点建议,同时估计下BOM成本。。。
补充一下,输入输出不需要隔离,对纹波也没有太大要求。
感谢!

网友A:
    可以选用buck-boost得DC-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buck-boost得DC-DC芯片

    好的,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大神!

    我之前用过一款,晚点发给你型号

网友:
不需要隔离就用双开关升降压拓扑。效率93问题不大,成本也可控,只要单绕组的电感,比如TI的LM25118芯片就可以

网友:
    凌特有很多型号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