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几个开关电源CR6850变压器计算问题,感谢!

楼主(2019-06-06):
原12V/2.9A输的变压器数据:原边42T(电感量800UH),副边7T,辅助绕组8T,开关管650V,测试都正常。

问题一、我现在是把输出电压电流改为20V/1.75A,第一次打样回来的变压器原边42T(电感量800UH),副边12T,辅助绕组8T,测试是对反馈进行了调整达到输出20V的要求,但输入AC265V时会烧开关管,取样电阻,保险丝,及CR6850,输入AC220V时测量CR6850的VDD的电压等于11V,(cr6850资料要求是11.5V)副边电压过低了点。然后为了增加辅助绕组电压,辅助圈数按由原12提高到20V的匝数比例进行了调整进行打样数据是:原边42T(电感量800UH),副边13T,辅助绕组13T,测试结果马上烧CR6850,开关管,取样电阻。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咋回事呢?

问题二、原12V/2.9A输的变压器数据:原边42T(电感量800UH),副边7T,辅助绕组8T,开关管650V,测试都正常。但我计算出来的电感量始终都只是400-500UH内达不到800UH,原边,副边与辅助绕组圈数也对不上,这是咋回事?下图软件计算结果

另外这个为软件里的磁感应强度BW是怎么确定的?
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
副边由12T改为9T试试,你20V时匝比太低。另外VCC电压最好调高一点,到15V。另外你变压器用什么骨架没说,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磁性,AE值是多少,最好先排除变压器有没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