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517时钟芯片配置不成功,不能正常锁定怎么办?

楼主(2019-06-06):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用过AD9517这款时钟芯片~目前在用一块小的FPGA通过SPI接口来配置AD9517的寄存器,通过评估软件产生需要配的寄存器的值。现在是通过ref1和ref2接口输入20MHz的差分时钟,选择内部VCO,输出80MHz的时钟信号。输入的差分时钟有用示波器打过,是正常的20MHz。
FPGA写入相应寄存器的值有:
spiwrite(0xC3000000,     0x10,   0x7c
spiwrite(0xC3000000,     0x1C,   0x06
spiwrite(0xC3000000,     0x190,   0x21
spiwrite(0xC3000000,     0x191,   0x00
spiwrite(0xC3000000,     0x18,   0x06
spiwrite(0xC3000000,     0x232,   0x01
spiwrite(0xC3000000,     0x1E0,   0x04
spiwrite(0xC3000000,     0x1E1,   0x02
spiwrite(0xC3000000,     0x18,   0x07
spiwrite(0xC3000000,     0x232,   0x01
其他的都用默认值,写入完成后,回读0x1F寄存器,发现读到的值为0x4E,[6]位为1,所描述的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校准操作,但末尾为0,意思应该是没有完成数字锁定?
上面就是我的疑惑,希望有做过相关调试的大神能够帮忙看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