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减小DC/DC电路的输出电压的纹波呀?

楼主(2019-06-06):
如何减小DC/DC电路的输出电压的纹波呀?并联的滤波电容是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可是使用后纹波电压较大,增大滤波电容后,对于纹波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改善。请教大神接下来应该如何做减小纹波电压?,感谢!

网友A:
    可以看DC-DC芯片手册,还可以考虑从开关频率,储能电感方面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这篇分享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0573-1-3.html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DC-DC芯片手册,还可以考虑从开关频率,储能电感方面改善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