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B电桥的一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06):
Port 1     Input             Isolated        -3 dB, 0?     -3 dB, -90?
Port 2     Isolated          Input           -3 dB, -90?    -3 dB, 0?
Port 3     -3 dB, 0?        -3 dB, -90?        Input         Isolated
Port 4     -3 dB, -90?     -3 dB, 0?           Isolated       Input
那么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port1输入0dBm,0?信号,  那么port3输出-3 dBm, 0?      port4输出-3 dBm, -90?
如果在port2输入0dBm,-90?信号,那么port3输出-3 dBm,-180?  port4输出-3 dBm, -90?
那么理论上同时输入以上所述信号
那么 port3应输出-3 dBm, 0?+-3 dBm,-180?=0 (无信号)

port4应输出-3 dBm, -90?+-3 dBm, -90?=0dBm,-90?
可是实际上3dB电桥用于功率合成的时候 port4却是输出3dBm信号。(否则也不叫功率合成了)
在书上也看过了电桥的奇偶模分析,还是无法解释。百思不得其解,还望有大神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分析指教一二。最好给出一些公式推导。非常感谢!

网友:
    合路器的输出功率和输入信号的相关性有关,用共模差模的概念更容易理解。
对于一般信号(噪音也是信号之一!),假设两路信号输入分别为x1, x2,可以把它们分解成共模和差模两部分:
port 1: x1 = (x1+x2)/2 + (x1-x2)/2
port 2: x2 = (x1+x2)/2 + (x2-x1)/2
合成器是严格线性元件,所有分开计算共模和差模信号。
    差模信号合成功率为0,因为相位相反。最后的信号输出是sqrt(2)*(x1+x2)/2,
输出功率为(E[x1^2] + E[x2^2])/2 + E[x1*x2], 输出功率和输入信号的相关性有关。假如输入信号均值为0,Pout = (P1 + P2)/2 + r(x1,x2)*sqrt(P1*P2)

共模信号: 两路信号完全相同x1=x2=x,输入功率为P,那么每路信号先衰减3dB,合成时因为相位相同,增加6dB,最后输出功率为2P,也就是合路器没有带来能量损耗. 这个结论和公式结果一样(P1=P2=P, r(x1,x2)=1)

差模信号: x1=-x2,输出功率为0,所有的能量都损失在合路器里面。 P1=P2=P, r(x1,x2)=-1

    对于一般的不相关信号,r(x1,x2)=0, Pout = (P1+P2)/2, 每路信号各损失3dB。

网友:
    看了半天,明白楼主要问的问题。但平时没有进一步这样想过。功率分路的时候,是很容易分析的。
而这是一个无源微波网络,所以符合互易性,那就当然推出功率合成的状态了。

网友:
    功率合成的状态,有两个同频信号源。这与S参数定义有矛盾。
所以常被带进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