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饱和

楼主(2019-06-10):
变压器饱和

磁饱和是一种磁性材料的物理特性。有些场合正好利用了这种特性,比如说磁饱和稳压器,就是利用磁芯饱和的特性达到稳定电压的目的。有些场合是有害的,比如电源变压器,如果磁饱和了则流过变压器的电流将会急剧加大很快就会烧毁变压器。假定有一个电磁铁,通过1个单位的电流时候,产生一个单位的磁场感应强度,当电流增加到2个单位的时候,磁场感应强度会增加到2.3个单位,当增加到5个单位电流的时候,磁场感应强度增加到7个单位,当电流增加到6个单位的时候,磁场感应强度还是7个单位。此时在进一步增加电流,磁场感应强度不会再继续增加,这时候电磁铁就出现了磁饱和。

有磁芯的电感器有磁饱和的问题,在电感中加铁氧体或者其他导磁材料的磁芯可以利用其高导磁率的特性增大电感量、减少匝数、减小体积以及提高效率。但是由于导磁材料物理结构的限制,通过的磁通量不是可以无限增大的。通过一定体积导磁材料的磁通量大到一定数量将不再增大,不管你在增加电流或者匝数,就达到了磁饱和。尤其是在直流的回路中,如果其肿瘤电流已经使其磁芯饱和,电流中的交流分量将不再能引起磁通量的变化,电感将失去作用。

对于开关电源而言,一旦发生磁饱和,轻则使元器件过热,重则会损坏元器件。再次饱和时,一次绕组的电感量LP明显降低,以至于一次侧的绕组的直流电阻和内部功率开关管损耗迅速增加,导致一次侧电流急剧增大,有可能电源未发生过流保护,开关管已经损坏。发生磁饱和时,高频变压器会很烫,开关管很热,当负载加重时候输出电压会迅速降低。为了防止高频变压器磁饱和可社党减少一侧绕组的匝数。此外尽量选择较大尺寸的磁芯。

变压器为什么会产生磁饱和?通常绕组中会流过很大的直流分量,特别是脉宽调节不当时候,很容易引起磁芯饱和,一般采取的办法是在磁芯间增加一定厚度的绝缘材料以增加磁回路磁阻,减缓铁芯的饱和速度,使开关电源变压器获得良好线性、磁性元器件饱和、磁通饱和、电压饱和、过载饱和、开关电源变压器反激气隙过小而造成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饱和。如果直流成分过高,造成偏磁不能够沿着磁滞曲线回到初始状态,所以累积、饱和、磁通密度急剧下降,变压器挂掉。磁通密度过低,不能够承受高的直流分量,变压器同样挂掉。

在磁性材料被磁化 的 过程中,磁感应强度B首先会随着外部磁场强度H的增加不断增强,当时当H超过一定数值时候,磁感应强度B就会趋近一个固定值,达到饱和状态。对于开关电源而言,当高频变压器的磁通量不随着外界磁场强度的增大而显著变化时候,称之为磁饱和。因为磁场强度H的变化时候,磁感应强度B的变化很小,故磁导率明显降低。

变压器磁饱和后,在低压的情况下短时的磁饱和会使元件过热,时间长了会导致元件损坏,在高压情况下,一般会导致炸机。再次饱和时候,一次绕组的电感量LP会明显降低,这个时候一侧绕组的直流电阻和内部的开关管损耗会增加,导致一次侧电流急剧增大,导致开关管损坏。主要表现为:1)无输出,或者输出电流迅速陷阱,2)输入电流很大,变压器很热能看到冒烟现象。

网友:
我说怎么有时候会冒烟呢 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