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基于STC89C52RC的继电器控制系统,电源有问题,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9-06-06):
自己做了个基于STC89C52RC的继电器控制系统,电源有问题

刚插上USB时CH340G能显示到串口,然后单片机上电后,电源灯闪了下就灭了,然后CH340G重新连上但是说无法识别。。。电源端原来是100uF电容,原以为是电容太小换了个470uF的,结果还是一样。单片机上电后测了下电源电压只有0.9V左右,检查了几遍没发现短路的地方。
补充下,所有模块包括红外接收头,NRF24L01,12864还有继电器都用同个电源供电。是不是供电不足?插上充电器还是一样

网友A:
断掉除单片以外所有元件 如果正常说明电源容量有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掉除单片以外所有元件 如果正常说明电源容量有限呀

我去,,,找到了   NRF的3.3v芯片哪里有一丝焊锡挂到GND上了,比头发还细,用手机闪光灯才发现,心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找到了   NRF的3.3v芯片哪里有一丝焊锡挂到GND上了,比头发还细,用手机闪光灯才发现,心累。 ...

不客气  这做功也太坑人了  我原来还遇到过残留的焊锡点造成的故障

网友:
是用 CH340 供电的吗

网友:
STM32和嵌入式开发,恒向科技,QQ:2046643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