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更改指定线宽?

楼主(2019-06-06):
有时板上走线很多,需要调整的线宽仅为阻抗线部分,如何批量进行修改,而不影响其他走线呢?
比如将12mil的线改为10mil,做阻抗控制,其他6mil的线又不需要改,如果使用change命令好像只能一个个该,或者整体框选,不是很方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将12mil的线改为10mil?

网友A:
    可以实现,启动时按下图选择,或者在启动后执行File->Change Editor

执行下图中的命令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启动时按下图选择,或者在启动后执行File->Change Editor

    执行下图中的命令

学习了,谢谢

网友:
    allegro自带的啊,高级了,但是那个好像还要花钱

网友:
    EDA365 skill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启动时按下图选择,或者在启动后执行File->Change Editor

    执行下图中的命令

为什么我的16.6没这么多选项?正版的才有?

网友:
    自带的没找到这个功能,但SKILL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16.6没这么多选项?正版的才有?

我也没找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启动时按下图选择,或者在启动后执行File->Change Editor

执行下图中的命令

学习

网友:
    找个skill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启动时按下图选择,或者在启动后执行File->Change Editor

    执行下图中的命令

没有这个选项啊,你的什么版本?

网友C(2022-03-24):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启动时按下图选择,或者在启动后执行File->Change Editor

    执行下图中的命令

请教,如何高亮所有板子线宽是6mil的线呢,只能skil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高亮所有板子线宽是6mil的线呢,只能skill?

这个功能有个Highlight按钮可以高亮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有个Highlight按钮可以高亮

我在property里看到最小线宽4mil的属性,没有修改线宽等于6mil,让所有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