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SiP 手工导入的Die无法使用Wire Bond添加焊线

楼主(2019-06-06):
首先使用Package symbol手工创建了芯片(Die),然后在SiP Layout中使用Place->Manually将Die添加进去,但是无法使用WireBond->Add添加焊线,点了Add无法选中Die的Pin。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请问die的pin有网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die的pin有网络吗?

    我手工创建了网络,也Assign网络到BGA引脚了,但是点Wire Bond->Add后,就是选不中Die的Pin,就无法添加焊线,好奇怪。后来我试了,直接在SiP layout中Add->Standard Die,就没问题。

网友B:
    你把对应文件丢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对应文件丢给我看看

    谢谢老大,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我添加了手工创建的Die后,默认属性居然是Flipchip的,所以怎么添加WireBond线都不行,改成Wire Bond就解决了。。-_-"

网友(2019-07-08):
    软件选错了,在SiP layout中做就好

网友(2020-04-07):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我添加了手工创建的Die后,默认属性居然是Flipchip的,所以怎么添加Wir ...

    请问楼主怎么把手工创建的die由fc改成wb啊

网友(2022-07-04):
引用 楼主:
    我手工创建了网络,也Assign网络到BGA引脚了,但是点Wire Bond->Add后,就是选不中Die的Pin,就无法添加 ...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B:
    你把对应文件丢给我看看

毛老师好!如果用Cadence SIP设计工具做Leadframe类型的打线封装,怎样把leadframe导入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