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匹配

楼主(2019-06-06):
射频天线匹配电路由一些LC组成,这个匹配电路最主要的作用是阻抗匹配,那么问题是:LC会产生振荡,这样不会影响到射频信号的频率和发射强度嘛?

网友A:
    LC电路不是必然产生震荡。产生自激震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阻抗实部为负值,匹配一般是匹配到50或者75欧姆,不符合震荡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电路不是必然产生震荡。产生自激震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阻抗实部为负值,匹配一般是匹配到50或者75欧姆,不 ...

优秀优秀

网友:
    对的,谢谢版主% g9 e6 Q

网友:
    LC确实会产生振荡,前提是,你的电路必须工作在LC的谐振频率上,而且有源电路必须有负电阻的存在,才可能实现稳定的振荡,否则是不可能振起来的。很显然,天线匹配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匹配的选择都要求自谐振频率高于当前电路的工作频率,而放大器设计时,稳定性也是设计的重点,不大有自激发生的可能。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