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工器指标

楼主(2019-06-06):
请教大神,
基站系统中双工器的指标是怎么定义的?有什么根据?
比如要求带外抑制为80dB,这个80是怎么得到的?感谢!

网友:
首先要问一下,你说的基站是什么制式的。
基站测试中有外信号互调、交调指标。
收发隔离中,发射的带外杂散和接收机灵敏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