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orcad里改part reference prefix

楼主(2019-06-06):
    如标题,如何在orcad里改part reference prefix?点出了display Properties,在里面还是不能删掉或者改动

楼主(2019-08-19):
    答:在Option下有个package properties 点进去就可以改part reference prefix了

网友(2020-09-16):
    有人能更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在Option下有个package properties 点进去就可以改part reference prefix了

    能不能截个图说明下,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想把整个设计A所有的物料前面增加一个前缀,然后把A设计原理图全都加到B设计图纸里面;这样就不会造成位号重复,我就可以使用A设计中的元器件进行reuse。

    即在设计中经常遇到,以前2块板的形式更改为1块板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截个图说明下,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想把整个设计A所有的物料前面增加一个前缀,然后把A设计原理 ...

上面说的那个操作是对少量的更改part reference prefix,像你说的那种对整个原理图所有器件批量更改的话可以用到我下面的方法

楼主:
    批量修改位号前缀
1.打开需要更改的原理图,Ctrl+A选中整个图纸中的所有元件和网络
    2.再在任意元件上右键,选择“Edit roperties”点击
    3.弹出的分页里的分页标签选择“parts”
4.找到part reference ,框选复制位号,粘贴到任意一个新建Excel表格上
5.再利用Excel批量添加前缀的小技巧把你想要的前缀添加进去,复制你改好的位号,再回到part reference里粘贴上去保存即可
6.完成

网友(2021-01-26):
    再封装中改

网友(2022-07-17):
    又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发现orcad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