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关于供电的电源芯片问题

楼主(2019-06-08):
有没有大神用过输入电压2.6V及以上,输出电压3.3V的芯片,就是想在输入电压2.6V时也能输出3.3V。麻烦能不能告诉一下芯片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不隔离就用升降压拓扑的IC,具体选什么芯片看你功率需求,可以自己去安森美或者TI的主页去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