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TF卡静电放电问题

楼主(2019-06-09):
产品为一款可以录像的摄像头产品,首次测试时,辐射与静电都不过, 改版后有明显改善,
初次测试时,TF卡接口,RJ45等连接器接口,对其放电就会整个机器死机。
改版后有明显改善, 再录像的时候,对TF卡进行 8KV空气放电, 机器不会死机,但是会提示读取不到TF卡,做了很多试验,感觉都没有找到关键点,求助,大家帮忙分析如何找到关键点,
单板大概情况如下:
1.单板六层板, 层叠为 TOP GND S1 S2 POWER BOTTOM, 电源层比较完整, 关键的时钟,以及信号线基本没有跨分割
2.  机器为塑料外壳, TF卡卡槽外壳与PGND有四个连接点
3.  信号线以及电源线都有做滤波处理,
4。 有尝试过将主芯片 DDR等芯片做屏蔽处理,无明显改善
5,改版前有尝试过切断TF卡信号线,有明显改善,

想请教大神, TF卡槽我个人判断是空气放电是否正确? 如何找到静电干扰读卡的关键?非常感谢!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這樣是沒有人能幫你的

网友:
    這樣的資訊如何解答

网友:
    人手触碰不到的地方要打空气放电;
8KV是比较高的等级,先确认TF卡本身能不能满足这个指标;
你确定切掉信号线有明显效果,是否尝试在信号线上加防护器件

网友A:
    老铁,把图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把图贴出来。

网友:
    1、TF卡信号线上加TVS管,并电容滤波测试看看 2、如若TF卡外壳无法和机箱搭接,就不要接PGND了,直接接板上信号GND

网友(2022-02-16):
    兄弟,你的这个问题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