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5 绘制PCB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9-06-06):
altium Designer 15 绘制PCB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的,请明示!

网友:
感觉是规则里焊盘间距设置大了,调小试试吧

网友:
间距调小一点就可以,绿色表示警告超出了设定规则

网友:
是飞线太多了吗?关掉飞线快捷键 V-C-H

网友:
元件绿??元件绿了一般是设计与规则冲突,移动到变绿元件按shift+v看下具体是哪个规则。

网友:
大神的作品值得欣赏一下,看看有没有学习借鉴的地方

网友:
    规则中间距设定太大了,改小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