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 Altium Designer 15进行绘制时出现一个错误导致死机???什么情况???

楼主(2019-06-06):
在用 altium Designer 15进行绘制时出现如下图1错误,然后直接就死机图2???很尴尬,经常忘记保存,然后就是工作量翻倍……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情况???

 图1

图2

网友A:
可能跟版本有关系,我在用AD16也有这个问题, AD19很流畅一次也没有崩溃,建议1.少开一些后台程序;2.重装AD15;3.更新到AD19

网友:
很正常,软件问题,用的久了经常遇到,我还出现原理图复制大量元器件就会出现error卡死的现象

网友:
同问,大神求指导怎么解决

网友B:
软件BUG几乎不太可能解决,设置下自动保存,这个习惯很重要。

网友:
软件bug,经常遇到,需要重启软件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版本有关系,我在用AD16也有这个问题, AD19很流畅一次也没有崩溃,建议1.少开一些后台程序;2.重装AD ...

想更新到2019,又怕操作变化太大,又怕系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BUG几乎不太可能解决,设置下自动保存,这个习惯很重要。

请问自动保存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自动保存在哪里设置???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19f4bf7fd9fe8de442d38f0.html
百度都帮你找好了,剩下的只能靠你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