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装焊图图纸太小问题

楼主(2019-06-06):
为啥我有些PCB的装焊图导出来在A4纸上只有这么小

楼主:
整个空白的是A4纸张

网友:
可能是你的图纸的坐标中心距离图纸太远了,坐标中心设置图纸左下角了。

网友:
可以成比例放大的

网友:
坐标原点尽量放在PCB的左下角,就不会了

网友A:
    1,用V D查看一下有没有小的线段之类的在画板区外,如果有解决
2.  输出的时候,选择一下适合页面,就是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V D查看一下有没有小的线段之类的在画板区外,如果有解决
    2.  输出的时候,选择一下适合页面,就是满 ...

感谢,PCB外多了一个很小的过孔导致的,和楼上其他人说的原点问题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PCB外多了一个很小的过孔导致的,和楼上其他人说的原点问题没有关系

很高兴能帮到你